为什么解锁后推油门四个电机会显示跳跃性输出。

楼主(2016-01-21):
当APM解锁后推油门,油门会显示跳跃性输出,而不是逐步的随遥控逐步输出,图片现实的就是没退油门之前,和推油门之后跳跃性输出到的位置,无论怎么推油门都无法输出变化~~~求大神帮助啊~~~APM快烦死我了。

网友A:
你刷的什么固件?另外,有时候地面站反映会慢点的

网友B:
有时候地面站反映会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地面站反映会慢点

那该怎么办  问题是一直这样啊,电机也是跳跃性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什么固件?另外,有时候地面站反映会慢点的

那该怎么办  问题是一直这样啊,电机也是跳跃性运转

网友C:
实际飞起来也会跳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飞起来也会跳跃吗?

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

那就不用管啦,这个界面设置好失控返航后就没去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用管啦,这个界面设置好失控返航后就没去管过

问题是飞不起来啊,电机转速没达到最高啊。

网友C:
你什么配置,遥控校准、油门行程校准都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配置,遥控校准、油门行程校准都做过了?

at9    APM2.8  新西达30a电调  先进行了油门行程校准   感觉不是电调电机问题  电调直接连到接收机上四个电机都正常   飞控不连接电机解锁地面站推油门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配置,遥控校准、油门行程校准都做过了?

at9  APM2.8  新西达30a电调  电机电调单独连在接收机上电机正常   单独APM解锁时候看地面站一就是那样  感觉应该不是电调电机问题

网友C:
电机型号 kv值,螺旋桨尺寸,起飞重量,电池参数都是多少?实际飞行的时候是油门上去了电机还是转的很慢导致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型号 kv值,螺旋桨尺寸,起飞重量,电池参数都是多少?实际飞行的时候是油门上去了电机还是转的很慢导 ...

kv1000    1045浆    6.25千克  电池  11.1v20c  2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型号 kv值,螺旋桨尺寸,起飞重量,电池参数都是多少?实际飞行的时候是油门上去了电机还是转的很慢导 ...

实际飞的时候电机转速是死的   不论怎么推油门和地面站显示一样  转速只有开和关没有转速上的差别。

网友C:
6.25千克?真的假的,你截图显示推油们输出有变化的呀,我回家看看我的地面站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25千克?真的假的,你截图显示推油们输出有变化的呀,我回家看看我的地面站是怎么样的

对呀  四个电机是有输出舵量的   但是确是死的不听遥控油门使唤  你退油门他就转  不退他就停  转速没变化,我真是tmd日了狗了。。。  不过我也感觉确实有点重了   但是就一个f450支架  一个飞控   一个GPS四个电机  电调   我感觉应该就是飞不起来 。。。我用家里的带橙锤称撑得。现实的是12.5斤  当时都吓到我了。我也没想到会那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6.25千克?真的假的,你截图显示推油们输出有变化的呀,我回家看看我的地面站是怎么样的

你的地面站肯定是推油门  四个电机舵量跟着油门逐渐增加   而我的是一推油门他瞬间四个电机达到一定值了    无论怎么推油门都没用都是哪一个值。一关油门瞬间又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