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z! Database Error

楼主:
(1062) Duplicate entry '316675354' for key 'PRIMARY'
INSERT INTO common_visit SET `ip`='316675354' , `view`='1'

PHP Debug

No.FileLineCode
1forum.php67require(%s)
2source/module/forum/forum_viewthread.php34helper_antitheft::check(%s, %s)
3source/class/helper/helper_antitheft.php17helper_antitheft::check_allow(%s, %s)
4source/class/helper/helper_antitheft.php59discuz_table->insert(Array)
5source/class/discuz/discuz_table.php81discuz_database::insert(%s, Array, false, false, %s)
6source/class/discuz/discuz_database.php60discuz_database::query(%s, %s, %s, true)
7source/class/discuz/discuz_database.php142db_driver_mysqli->query(%s, %s, true)
8source/class/db/db_driver_mysqli.php148db_driver_mysqli->halt(%s, %d, %s)
9source/class/db/db_driver_mysqli.php223break()
moz8.com 已经将此出错信息详细记录, 由此给您带来的访问不便我们深感歉意.

网友(2016-04-16):
X宝上没搜到你这种28的。。麻烦给个连接,如果不方便给连接,请把连接发我邮箱,谢谢了4055039@qq.com一直在找这东东,没找到,谢谢了

网友:
这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自己的模拟线不见了,也照楼主的焊个,真方便 。前提是有闲置的接收机。比以前拖个尾巴的确方便太多。 ...

手动给你赞一个

网友(2016-09-01):
请问,是不是什么品牌的遥控器都可以这样无线玩模拟器?

网友(2017-03-10):
高手!
顶!d=====( ̄▽ ̄*)b!

网友(2017-05-03):
你好     请教下   天地飞的PPM接收机可以这样玩不

网友:
还要接地

网友:
我也弄了两个,一个放家里,一个放办公室。不过话说回来,感觉用无线辐射还是要大很多,希望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7-08-20):
請教前輩~怎麼分辨接收機是pwm還是ppm阿
小弟是FS-TH9X
再勞煩您撥空回復

网友(2017-10-08):
不错,不错,真正的遥控。

网友(2019-08-21):
我是新手 ..我也做了个  其实不用改硬件

USB取5V电 再做个耳机头 插到加密狗上 PPM 就行了

网友(2019-12-27):
这个好,要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