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桨怎么做桨平衡?

楼主(2016-01-21):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固定它?桨平衡器自锁桨用不了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目前为止我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目前为止我知道的

看来要扔一大堆碳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要扔一大堆碳桨了

你检查炸吗 一点点是无所谓拉 练练手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B:
飞控发展到今天还需要浆平衡?我的的浆经常打到草,打到泥,甚至浆打到墙上磨损,照样飞 没什么影响。平衡是飞控在做,只要浆没有明显损伤都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发展到今天还需要浆平衡?我的的浆经常打到草,打到泥,甚至浆打到墙上磨损,照样飞 没什么影响。平衡 ...

只是想做的精益求精,不想要太强烈的震动。如果桨打到墙,我肯定换桨。

网友C:
不用平衡器一般就是靠蒙,单独取一个电机上桨,分别对一侧桨叶上贴胶带,看看哪个震动更大,然后对震动较小的一侧,选取更大或者更小的胶带反复测试达到理想状态,如果嫌丑就取下胶带,刀刮另一片桨叶,反复测试达到理想状态,用平衡器虽然静平衡调好了好了,但是动平衡不应定好,像这种自锁桨还是建议选dji原厂的,动平衡极佳,韧性也是非山寨货可比(其他好点的牌子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平衡器一般就是靠蒙,单独取一个电机上桨,分别对一侧桨叶上贴胶带,看看哪个震动更大,然后对震动较小 ...

唉..真不好做

网友:
桨掉了一块照样飞了一个电池 然后才换掉的

网友(2016-10-28):
这种桨还真不知道怎么调了。
桨头能拆的倒是可以做。

网友:
早知我就不上大疆自锁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