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为什么我的apm刷固定翼无法切换飞行模式

楼主(2016-01-21):
我是apm2.8,刷其他的都可以,四轴,六轴都可以,就固定翼不行。这是什么情况啊,,我还用一个apm2.6刷上固定翼也不行,我还试了之前的一些固定翼固件,  ,,,结果也不行。。好着急啊。。求泡泡老师帮忙,

楼主:
怎么删自己的帖子呢,,一不小心把一个帖子发两遍。。

网友:
你估计刷的版本高了apm刷3.0以下就好

网友A:
多轴是接收机5通道接APM 5,遥控器设置5通道6档开关,
固定翼是接收机5通道接APM 8,遥控器仍旧设置5通道6档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是接收机5通道接APM 5,遥控器设置5通道6档开关,
固定翼是接收机5通道接APM 8,遥控器仍旧设置5通道6 ...

终于解决了!!!谢谢老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是接收机5通道接APM 5,遥控器设置5通道6档开关,
固定翼是接收机5通道接APM 8,遥控器仍旧设置5通道6 ...

泡泡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原来有一次把osd两边的电源线都接了。。而且我的osd中间的焊点是接通的。。结果就是一边5v一边12v。。apm坏了。。我重新买了一个。。现在osd只要接上点,就大量发热,,是不是这个osd已经报销了。。。要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原来有一次把osd两边的电源线都接了。。而且我的osd中间的焊点是接通的。 ...

没那么热,肯定又被你接错线给烧了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2993-1-1.html

网友(2016-08-15):
每次看正确答案都是泡泡老师的啊,不愧是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