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老师。moniosd 模式切换和apm里面的英文不一样

楼主(2016-01-21):
说刷固件件就行了嘛。比如atl返航,但是osd里的显示不是atl你那个教程可以更改啊,亲

网友A:
刷OSD的软件版本,固件版本,字库版本,三版应该要一至。

网友:
我最近才玩PIX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OSD的软件版本,固件版本,字库版本,三版应该要一至。

老师您那个教程里有着一套,软件版本,和固件,字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那个教程里有着一套,软件版本,和固件,字库

新手课堂 让APMOSD2.2版固件显示中文字体
http://www.moz8.com/thread-3636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