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想组装一个f450便宜的,希望有大神能给我一个参考

网友:
二手区去收整机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想组便宜的,只有新西大了!

网友:
可以看我的贴

网友A:
机架:F450
电机:新西达2212KV1000
电调:新西达30A
电池:狮子电池1300毫安
充电器:B6平衡充
螺旋桨:1045正反桨
遥控器:富斯i6
飞控:APM2.8+GPS
这些东西淘宝上都能买到,自己搜一下就行。电池可以换成2200毫安的,能飞的久一点。
(最好是顺路买上遥控器锂电池和航模模拟器)

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F450
电机:新西达2212KV1000
电调:新西达30A

谢谢

网友:
如果不想麻烦调参的话NaZalite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F450
电机:新西达2212KV1000
电调:新西达30A

请问电池用2200毫安几s7.4v行吗

网友:
我要出,,兄弟收么 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