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电池C数的问题

楼主(2016-01-22):
前几天翻帖子,看到电池的放电电流计算公式

电池电量/1000*C数=放电电流。

比如 2000mah 20C 电池 放电电流= 2000/1000*20=40A

那么,是不是如果我用容量更大的电池,可以选择C数较小的电池。以达到同样的放电电流

比如 4000mah 10C 电池 放电电流=4000/1000*10=40A?

网友A:
可以这样算,不过电池C数除了容量需要注意,最关键的是要计算出整机最大消耗电流,根据这个来确定容量和C数

网友:
什么样飞机配多大电池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算,不过电池C数除了容量需要注意,最关键的是要计算出整机最大消耗电流,根据这个来确定容量和C数 ...

我现在的飞机电机最大电流22.5A,配了4个25A的电调。最大电流按100A算。如果我用10000mah的电池的话,那么是不是10C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飞机电机最大电流22.5A,配了4个25A的电调。最大电流按100A算。如果我用10000mah的电池的话,那 ...

可以适当大点留些冗余,不能就卡着来,总电流最大100A,电池用15C 10000好点,保证持续稳定的输出很重要,现在电池C数存在虚标,特别是杂牌质量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大点留些冗余,不能就卡着来,总电流最大100A,电池用15C 10000好点,保证持续稳定的输出很重要 ...

这么说大机架的总体性价比更高,大电机,低KV,大螺旋桨本来效率就更高,大容量电池相对需要的C数更低。价格更便宜,飞行时间更久
也就是说大机架达到长时间续航的所花的钱,比小机架达到长时间续航所花的钱更低嘛

网友:
大机架是更容易做长续航,只是大容量低C数还要内阻低的电池不太好找,所以有些人用18650电池,同样的电容量重量轻。

网友:
是可以这样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飞机电机最大电流22.5A,配了4个25A的电调。最大电流按100A算。如果我用10000mah的电池的话,那 ...

这个要看你电机的最大功率,一般25A电调好多时候电流不会超过20A的,楼主可以实测一下,10C应该够用了!

网友B:
对啊,你的计算方法没有问题,不过越大的电池给飞机带来的负担也更大,所以,要权衡才可以啊。

网友:
算法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你的计算方法没有问题,不过越大的电池给飞机带来的负担也更大,所以,要权衡才可以啊。 ...

大型机架本来就要上大容量的电池,我这个计算的目的是当我买大容量电池的时候可以考虑小一点的C数,这样就没必要花冤枉钱了

网友:
原来没注意 这问题哈哈  现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型机架本来就要上大容量的电池,我这个计算的目的是当我买大容量电池的时候可以考虑小一点的C数,这样 ...

这个厂商也考虑到的,你看市面上,普通的大容量的,比方 16000或22000的,25C的多啊,再大就没必要了。C数要求高的反而是在一些小的机型上。

网友:
不懂啊,给你定上去

网友:
一般对于杂牌电池还是预留高5C的比较好!不然买的虚标电池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