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连接电脑地面站就这么简单

楼主(2016-01-22):
接触PIX飞控有几天时间了,没事就折腾一会,这几天一直在调试参数。对于多轴调参比较好弄飞控模块一般安装在外(对于不使用数传的朋友可以直接用数据线), 但对于玩固定翼的朋友就有些麻烦了飞控安装在机内调试取下确实不方便(对于不使用数传的朋友)所以对于不使用数传的朋友用蓝牙连接店面站调参还是比较方便。对于本本带有蓝牙功能的就不用说了可以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来做,但是没有蓝牙功能的本本就需要外置蓝牙模块。我手里正好有一对其他飞控上使用的蓝牙模块,看了泡泡老师的帖子也请教了几次始终没弄好,也没有这方面的教程什么的。
下面简单所说外置蓝牙模块的使用

飞控端连接蓝牙模块

我选用的这种
使用这种外置蓝牙可以直接安装驱动在电脑上就可以显示有蓝牙图标

首先确保你Pixhawk / APM2驱动,和你的电脑的蓝牙适配器插入和安装,单击Windows任务栏的小三角形(又名“显示隐藏图标”)应在屏幕的右下角。
应该会出现“隐藏图标盒子”。
Right-mouse-button-click在蓝牙图标,并选择“显示蓝牙设备”窗口打开设备选择“添加设备”

具体操作可以看看这个网站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common-mission-planner-bluetooth-connectivity/

这是我使用的这种蓝牙模块
HC-06

1、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2、设置蓝牙模块从模块波特率名字以及密码 具体可以看看泡泡老师教程
3、设置蓝牙主模块的波特率就可以了方法与从模块一样
4、链接飞控端以及电脑端蓝牙模块后红灯闪,模块自动配对后红灯常亮
5、电脑端端口设置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

设置波特率为57600

6、打开电脑地面站选择端口也就是你的这个端口并选择波特率57600

7、点击链接地面站

好了可以调试了 祝大家调试顺利

网友A:
LZ这个蓝牙模块发射多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蓝牙模块发射多远啊!

10米左右吧

网友:
支持楼主,蓝牙确实方便!

网友:
高手,来看看的

楼主:
我还有套433看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
蓝牙就配合手机场外起飞前检查飞机状态及临时调参

网友:
我想吧这个蓝牙模块弄头追上,求指导!之前有个魔友弄过,但他没详细讲需要不需要刷程序,还是直接用?总之就是使一根舵机线无线化,

网友:
不然线太长不方便

网友:
好帖,做个记号

楼主:
你这是做头追有教程

网友B:
我的也是HC-06连接pc蓝牙适配器,但在apm planner2和QGroundControl上很容易就能连上。但mission planner上就非常难,有时可以连,但大部分情况不能连。还有,HC-06在与适配器连接状态下红灯也不是常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HC-06连接pc蓝牙适配器,但在apm planner2和QGroundControl上很容易就能连上。但mission planner上 ...

是偶尔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偶尔闪吗

不是,是有规律闪,通电和连接上地面站一样闪

楼主:
闪的话应该是没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