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配置 求解

楼主(2016-01-22):
S550六轴用疯狂电机2216 830KV 用的1147的桨,电调用好盈铂金30A的 APM飞控 m8n的GPS 3S11.1v 5200mah  加 FPV航拍行吗?求解

网友A:
你的螺旋桨会打架

楼主:
不打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螺旋桨会打架

F550的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F550的会吗?

6轴550轴距相邻电机之间的距离是550/2=275mm,11寸桨长度是279.4mm,会打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550轴距相邻电机之间的距离是550/2=275mm,11寸桨长度是279.4mm,会打架呀

那用1045的桨吧!

楼主:
疯狂电机好吗?

网友B:
可以,续航捉急罢了

网友C:
你的桨会重叠
(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续航捉急罢了

是电池不够大吗?还是电机太费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桨会重叠
(望采纳)

知道了 我用1045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