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配置

楼主(2016-01-22):
要求如下  多轴 续航40min左右或者更高  可以设置航线自主飞行   可以带热成像            固定翼续航40min或者以上   可以设置航线  可带热成像      2万以内    求推荐

网友:
死胖子+PIX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大疆 DJI Inspire

(2W左右一定可以满足你,不妨试试看)

大疆 DJI Inspire

网友A:
楼上 人家要热成像。。。40分钟续航     。。。。这种巡线的你一个热成像的相机就不便宜啊 飞控PIX倒是满足了    坐等楼下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 人家要热成像。。。40分钟续航     。。。。这种巡线的你一个热成像的相机就不便宜啊 飞控PIX倒是满足 ...

热成像另外算  8万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