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四轴配置

楼主(2016-01-22):
入门四轴配置:
1、  机架:飞越F450
2、  电机:飓风2216
3、  电调:乐天20A
4、  螺旋桨:ATG1047
5、  飞控:APM2.8+m8nGPS
6、  电池:4S 5200mah
7、  遥控器:乐迪AT9
新手练手使用,后期把机架换成达亚550,,上云台、山狗、图传等。

网友A:
看得出朋友属于手头很宽松的,这个配置应该是没问题的。

考虑以后升级的话,两个建议:

1.飞控直接PIX,APM已经是淘汰边缘了,PIX才是主流。

2.电调直接铂金30A或者乐天40A,支持6s,以后升级高电压大电机都没问题。

网友:
烧钱之路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朋友属于手头很宽松的,这个配置应该是没问题的。

考虑以后升级的话,两个建议: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个人感觉20A电调有点小!

网友:
电调后期就不支持了

网友:
路过,把贴顶起来

网友:
路过,拿币把贴顶起来

网友:
啊,apm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