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固定航线飞行

楼主(2016-01-22):
求助,有没有方案可以让航模按设置的航线自动飞行,新手求教,急

网友:
什么飞控,APM吗?

网友:
用飞控+GPS可以让飞行器按航点飞行(比如APM飞控)

网友:
路过,把贴顶起来

网友:
apm的auto模式

网友:
这个你应该问问泡泡老师

网友:
加飞控和gps啊

网友:
用的是什么飞控?

网友A:
看这个文件里面的最后几面

网友(2019-02-24):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文件里面的最后几面

这个指南最后的几页写的航线规划我画出来了,请教一下我的pix调到AUTO档位后并不执行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