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2):
我的四轴 推一点点油门 速度就特别大,求教 怎么设置???

网友A:
你还没说你是什么飞控,你可以重新设置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说你是什么飞控,你可以重新设置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

APM.

网友A:
照以下方法试一试,油门输出低和过高都可以按这个方法来解决。

故障二:解锁后电机输出上不去
此故障为保存了错误遥控校准参数引起,需要从新校准遥控,但有时会发现即使从新校准遥控也故障依旧,此时就要先手动还原遥控校准数据再从新校准,还原方法,进Full Parameter List参数列表,找到RC1_MAX,RC1_MIN,RC1_TRIM这三个参数,当然还包括RC2,RC3等各个通道的MAX,MIN,TRIM值,其中MAX是最大值默认1900,MIN是最小值默认1100,TRIM是中间值默认1500,电机输出上不去很多就是TRIM中间值被校准保存在了低点的1100附近,导致油门打满电机转速也上不去。只要把每个通道的这三个值改为默认,然后写入参数并从新校准遥控。有时候如果参数无法写入,则进终端执行reset命令或者先刷一下车再刷回飞机也可以解决。

(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以下方法试一试,油门输出低和过高都可以按这个方法来解决。

故障二:解锁后电机输出上不去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或者你调整你的油门曲线

网友:
弄油门行程,但是我不会,

网友:
不会,只能帮你顶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