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连不上地面站求解决( 更本没解决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16-01-23):
我用的APC250数传连接地面站怎么也连不上。但是链接地面站终端可以连接上可以读取飞控信息
求朋友帮忙解决

可以读取飞控信息

但是点击这个链接就不行连不上

网友:
波特率选  错了

网友:
解决了没有,哥们

网友:
路过,拿币把贴顶起来

楼主:
没有选错
我的数传57600的

楼主:
更本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都设置一样还是通讯不上

楼主:
这个怎么回事谁说解决了

楼主:
我再说明一下我用的是APC250数传 电脑端设置57600  地面站也是57600 数传也是设置57600通讯不上

网友:
用USB线试试吧!如果,USB线也不行的话就是飞控的问题了

楼主:
USB可以链接地面站

楼主:
测试了有的版本可以连上

楼主:
1.3.23 怎么也连不上

楼主:
谁来帮帮我啊怎么弄

楼主(2016-02-29):
谢谢你来定帖子

网友:
飞控怎么供电的?连接数传时,飞控需要用电调或者电源模块供电,如果用USB供电,用数传连接,会出现电压不足。

网友:
所有波特率都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2016-11-13):
发射和接受端数传固件版本不同 ?

网友:
楼主飞控要通电,才能连接,电压不足也连接不上的

网友(2016-12-22):
还不懂,多听多看少说话!

网友:
学习中 不断前进...

网友(2017-03-25):
APC250数传 帮你查了一下,应该是基于si4432 开发的串口透传模块,有一个小问题提示一下,4432供电应该是3.3v的,APC250模块上有个很小的电压转换,你量一下4432的针脚供电电压正常么,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有的版本可以,有的版本不可以,我倒是怀疑软件对这种串口透传的兼容性,就不太像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换个地面站试试

网友:
用1.3.1以前的地面站

网友:
不懂帮顶,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2018-08-31):
现在解决了吗我也同样问题

网友(2018-10-24):
我也是的,怎么解决的,好了就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