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pix罗盘偏移量大

楼主(2016-01-23):
pix装在飞机上,几个月没碰,今天上了个电,发现罗盘指向与实际指向有个20度左右的偏差,校准了好多次都这样,校准时球也是很圆的,怎么办啊,不敢飞啊?

网友A:
飞起来锁头会不会不正?  罗盘有没有显示compass inconsistent?有的话可能是内置外置没对准,或者被干扰了变个位置试试

网友B:
有没有报错呢?没有报错照样飞。我最近也被pix搞得各种不爽,一会儿EKF检验罗盘不一致,一会儿天气太冷导致加速度计不健康……唉,山寨货不想玩了,海淘个原装pix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锁头会不会不正?  罗盘有没有显示compass inconsistent?有的话可能是内置外置没对准,或者被干扰了 ...

没飞过,飞控没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报错呢?没有报错照样飞。我最近也被pix搞得各种不爽,一会儿EKF检验罗盘不一致,一会儿天气太冷导致 ...

没报错

网友:
重新校准试试看看有没干扰

网友:
3.32固件以后对硬件安装更为严格了,所以罗盘在校准的时候和PIX要保持指向一致,这样才不会出问题

网友:
你校准的地方金属啥的比较多吧,找个空旷的地方校准,校准完了之后别放在金属多的地方

网友:
再校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