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E310电调没有BEC吗?要用ubec?

楼主(2016-01-24):
求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DJI的电调都没有BEC。

2.如果你用商品飞控,一般都有电源模块,不用自己配BEC

老晋总结很赞!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A:
1.DJI的电调都没有BEC。

2.如果你用商品飞控,一般都有电源模块,不用自己配BEC

3.如果你用开源飞控,一般都没有电源模块(PIX和APM有电流计代BEC的这两种除外),所以要自己配BEC。

4.如果你不用DJI的电调,可以选择带BEC的电调,省去配BEC的麻烦,但是电调的BEC带负载能力有限,要想稳定可靠的飞,建议自己配BEC比较好。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老晋正解。

网友:
路过顶贴拿币走人

网友:
需要自己用ubec,不带5v输出

网友B:
路过帮顶,我一直用电调的BE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路过帮顶,我一直用电调的BEC!

朋友的外设可能比较少,外设多了建议独立供电,稳定可靠。PIX的双电源冗余供电就是为了可靠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外设可能比较少,外设多了建议独立供电,稳定可靠。PIX的双电源冗余供电就是为了可靠设计的。 ...

四个电调同时供电应该没什么问题,再说最近口袋紧张啊!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四个电调同时供电应该没什么问题,再说最近口袋紧张啊!没办法!

最容易产生问题的就是四个电调同时供电,飞控的供电不是你想的这样子的,因为电调的BEC输出电压多少会有点差异,不可能一样,短时间用用没关系,时间长了就等着炸机。建议你挑掉另外三个电调的红线,以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容易产生问题的就是四个电调同时供电,飞控的供电不是你想的这样子的,因为电调的BEC输出电压多少会有 ...

知道了,以后会注意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