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抽成傻逼

楼主(2016-01-24):
不知道是不是我机架太另类,pid调了三天,还是抽风加抖

网友A:
什么电调 小蜜蜂 还是dys

网友:
机型有点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调 小蜜蜂 还是dys

山寨电调

网友B:
这机装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装的好

然而pid不好调

网友B:
呵呵呵呵  换常规机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呵  换常规机架吧

换21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顶

好吧…………

网友:
上pid的截图,自稳抖动的话就减少level

网友D:
它抽你也抽它,抽到它不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抽你也抽它,抽到它不抽!!!

……………………………………………………

网友E:
你把电池放在上面了吗?
捆下面把,稳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电池放在上面了吗?
捆下面把,稳定得多。

现在我被炸了

网友:
玩这个必须要有炸的心里准备。

网友F:
出210低重心机架    9.9999999成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型吊

哈哈,轻啊

网友(2016-02-23):
应该是机架的震动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出210低重心机架  9.9999999成新!

出了没?

网友H:
其实不用平头桨,换成尖角的就不会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不用平头桨,换成尖角的就不会抽了

                                                                  。电机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6-04-08):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