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apm2.6罗盘不健康

楼主(2016-01-25):
我用的是apm2.6,地面站是社区版的1.3.32,罗盘校准过了,在地面站上看方向也是正常的,就是显示罗盘不健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换原版地面站或者低版本看看,也可以用手机地面站校准解锁看看是不是同样提示,一一排除找到原因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A:
电子罗盘重新修正一下。不行。apm换低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罗盘重新修正一下。不行。apm换低版本的固件。

已经是3.1.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罗盘重新修正一下。不行。apm换低版本的固件。

怎么个重新修正法

网友:
发个地面给我

网友:
和我曾经的情况一样,

刷一下车的固件,再刷回4轴,校准就好了~

网友:
刷车,再刷多轴,如果还不行就换各种版本地面战总有一款适合它的(开源控需要耐心信心恒心宽心+每次都是第一次)这样必要能玩好开源控!求助apm2.6罗盘不健康 地面站,APM 作者:cyj169 2863 求助apm2.6罗盘不健康 地面站,APM 作者:cyj169 5040 求助apm2.6罗盘不健康 地面站,APM 作者:cyj169 6542

网友B:
不会是你的罗盘被吸铁石吸过了吧,用消磁器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你的罗盘被吸铁石吸过了吧,用消磁器消磁。

泡泡老师,手上暂时没有消磁器,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你的罗盘被吸铁石吸过了吧,用消磁器消磁。

泡泡老师我该如何检测罗盘是否被磁化

网友:
这是屋里gps信号不好 所以不让解锁  去户外测试就行了

网友(2016-08-13):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