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控 如何设置

楼主(2016-01-25):
我是新手 新买的天地飞7控 先玩模拟器 不知道怎么设置控 求指点?我的 是左手油门的 可是 在监视器里看 幅翼通道控制的是CH6,是不是乱了啊!怎么设置,飞机是六轴旋翼机 ,先玩模拟练习,求详细的设置 全面点

网友:
去百度视频

网友:
模拟软件只要是中文的,你在设置遥控的时候仔细认真看清楚,在理解遥控各通道功能能的基础上应该不难设置啊,即便初始没设置好,还有一个编辑遥控器里面可以调整模拟器里各通道对应的遥控器通道和功能

网友:
先把说明书多看几遍再找些视频看看把遥控器玩转了。

网友:
把遥控器的模式设置成ppm模式

网友:
遥控上没有说明书?

网友:
不会,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