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LHeli 通过CF飞控刷飞盈佳乐电调固件--石头(转载)

楼主(2016-01-25):
本人有幸被选中获得测试飞盈佳乐猛禽系列电调的资格,(申请时用微信登录的,ID:石头_jlod2)在此感谢飞盈佳乐电调的支持,以及飞天狼的耐心联系,谢谢!我看到已经有人陆续开始发贴,讲解使用飞盈佳乐猛禽电调感觉,并配发了大量的照片,在此我就不再赘述,我通过这两天的装机过程,发现由于猛禽系统原生支持BLHeli的引导程序,意味着可通过信号线升级,意味着可以不通过ATMEGA328P刷写器就可以完成刷写电调了!

猛禽真的很小!

附上几张装机图片:

看得出来,电机的连线是四方形吗?正X的实质,H的外形。

帅不?红底裤!
总算找到CF能调整着色状态的4位WS2812B!全网唯一!长度与210等小机架尺寸正好!

秀完了,开始正题!史上最简单刷电调方法!

BLHeli之前就支持通过飞控刷固件操作,但需要在CF地面站中的CLI菜单下输入命令,比较复杂,且成功率不高,不知道从什么版本开始,BLHeli与CF的配合越来越默契,实现了直接使用BLHeli通过CF直接刷写电调固件,让之前的复杂的刷写的电调固件的方法变得异常简单下面以飞盈佳乐猛禽系统为例,进行讲解!
一、前提条件
     1、 BLHeli 14302,最新是14.3.0.2 下载地址:https://blhelisuite.wordpress.com/
     2、穿越机Cleanflight固件版本为1.11,如果是Betaflight则要到3.2之后的版本
     3、刷新固件时保证接入电池
     4、电调信号要接入naze32\f3等飞控,包括以此为内核的飞控,电调地线不用接入
二、步骤
     1、USB连接飞控,打开下CF,点连接,保证能够正常识别飞控,然后点断开。一定要断开!一定要断开!一定要断开!
     2、不用取下USB连接线,运行 BLHeli 14.3.0.2,选择第三个选项,选择连接模式,像猛禽系统选择”E“,如下图:

3、  注意看标题栏上的COM口,是与你每1步中连接CF的COM是一样的。点下面菜单栏中的connect,连接,然后点check,然后你就会看到,1,2,3,4一一弹出

如果不能正确识别,可以关程序,下电,断USB,再上电,接USB,打开软件,应该就能全部识别了。
   4、刷新固件,
    点Flash BLHeil,就会弹出选择固件的画面,如果前期能识别出电调品牌,型号,程序会自动调出最新的固件,供你选择,注意,下面,1,2,3,4如果都显示的话,意味着你一次就可以刷全部电调,但是目前一个一个接着刷的,就是需要选择4次固件版本,我想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自动完成四个电调一次刷写完毕。(我也很奇怪为何是EMAX的品牌,我想应该是猛禽系列为了保证我们的测试,提前写了EMAX的固件以供我们测试,飞盈佳乐应该会在BLHeil的下一个版本中出现)
下面是刷写成功的的提示:
5、具体项目调整
   你可以一次性调整四个电调的项目,比如进角,在1,2,3,4如果都显示的情况下,你只需要主画面中的进角项目中修改后,点save BLHeil,则4个电调就全部完成进角的调整。当然你也可以只调整一个电调的项目,操作关键是右键选择你要选的电调,1,2,3,4与CF的电机是一样的位置,你用右键点2就刷2号电机对应的电调,如果又想刷全部,就用鼠标左键一个一个点出来!
6、刷好好一定要点Disconn,断开COM,释放出来给CF使用,当然关右上角的X也可以!
   7、刷好后,一定要到CF中,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四、结语
    飞盈佳乐猛禽系列采用的MINI尺寸适配目前机架小型化需要,原生支持BLHeli刷新,让电调的刷写变得越来越简单,同时,也让玩友可以更快的享受新性能带来的爽快。这是穿越机的潮流和发展方向!美中不足,目前使用的固件程序非是飞盈原生,也许是相关公司共享吧。

网友(2016-02-25):
楼主能发个最新的blheli suite给我吗,下载一直弄不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邮箱:allstein@126.com,非常感谢!!!!

网友(2016-04-24):
刷了bl固件是否失去堵转保护功能了?可否提供小精灵的原生固件下载恢复。

网友(2017-01-19):
我设置时,第三步出错了,只有COM1,选Connet时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这是什么原因?望指教!

网友(2017-05-14):
电调都可以刷,还是上了一节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