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教!naza lite老是往左转圈

楼主(2016-01-25):
    泡泡老师你好!我的LITE刷V2了,但是装在四轴上面试飞的时候发现起飞后老是转圈,把微调向右调到头了都还有一点慢慢的转?是机架的问题还是飞控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求教!naza lite老是往左转圈 飞控,四轴,机架,nazamlite,老师你好 作者:gzjkym 95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知道,因为我还有一个V2是装的六轴。但是这个加油门要两三秒钟才有反应啊,就是油门不能跟上手的动 ...

不会是遥杆方向被你动过了吧?
内八,外八,都可以解锁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飞控,解锁后,油门在50%以下是不会起飞的,只有油门大于50%,才会起飞。 ...

嗯!我知道,因为我还有一个V2是装的六轴。但是这个加油门要两三秒钟才有反应啊,就是油门不能跟上手的动作,你加到70%的时候,电机还是50%以下转速,等你再往上加又太大了,好像没有中速油门似的,要就是大油门,要就是飞不了,还有就是解锁方式变了,昨天是油门最低向右,和升降最低向左,今天就是不能解锁,我就乱摇摇杆,终于在油门最低向左,升降最低向右解锁了。不知道是怎么了。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动,就是校了下遥控的摇杆。我的V2就很好用,没有这些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最后找到原因了,是我的方向控制杆漂移了,老是回不了中,后来重新校正了控制杆才正常了, ...

NAZA飞控,解锁后,油门在50%以下是不会起飞的,只有油门大于50%,才会起飞。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我记的说明书里又说转圈的解决方法等哈我找一下

网友B:
找到了是马桶效应吧

楼主:
我的是悬停的时候都在转,不过也要谢谢你提醒看说明书!天天在论坛潜水,都把说明书忘记了求教!naza lite老是往左转圈 飞控,四轴,机架,nazamlite,老师你好 作者:gzjkym 8986 ,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求教!naza lite老是往左转圈 飞控,四轴,机架,nazamlite,老师你好 作者:gzjkym 6331 ,好了,我先看看说明书。

网友B:
马桶效应就是悬停的时候转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桶效应就是悬停的时候转圈啊

我的是自转,不是转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是马桶效应吧

资料给个链接,有点模糊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料给个链接,有点模糊看不清

这个是那个飞控的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自转,不是转弯

自转。意思是自动转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自转,不是转弯

就是说飞机在一个点鸡头一直自己转向

网友:
艾玛,楼主检查4个电机有没有在水平?

网友A:
我最早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慢慢的顺时针转。后来装了GPS就不转了。
处理方法:
1、检查所有电机安装座是否与中心板水平
2、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3、检查电机轴是否被锁死,会不会外壳转而轴不转。
4、桨垫是否装到桨下面去了。
5、所有微调必须归0。
6、GPS前向和主控前向及机架前向是否一至。
7、在没有磁场干扰的地方做GPS校准。
8、做IMU时,确保主控与水平面水平(可以在主控上放水平泡泡)。
9、正确输入GPS坐标。

网友:
自传就是13、24电机转速不一致,导致转动力矩不平衡,建议检查桨片的固定是否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问的是JJ悬停时自转,不是走直线时偏航,回复错误,扣10分。

马桶效应就是悬停定点的时候啊。不是在飞行过程中偏离航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早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慢慢的顺时针转。后来装了GPS就不转了。
处理方法:
1、检查所有电机安装座 ...

谢谢泡泡老师,最后找到原因了,是我的方向控制杆漂移了,老是回不了中,后来重新校正了控制杆才正常了,但是现在发觉打油门杆的时候,反应好迟钝哦?打到70%左右,油门才慢慢的转上来,在70%不动油门的情况下,就从缓慢旋转到起飞可能要3秒钟左右就起飞了,但是加油门老是要慢半拍,是怎么了,我的是600的轴距,3508 700KV的电机,感度是按照你教程上面调的 140 140 120 140还有120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