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简单模式和超级简单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1-25):
谁来详细的说明一下,最好通俗易懂。

网友:
一个傻瓜用,一个稍微聪明点的傻瓜用

楼主:
无头模式是简单还是超简单模式?

网友:
哈哈 自古二楼真相帝

网友A:
首先,两种模式都是无头模式,也就是和飞机本身的头尾没有关系,可以把飞机看成一点。
简单模式下摇杆控制的方向与飞机起飞时方向相同,一旦确定,不会改变。
超级简单模式下摇杆控制的方向以起飞点为圆心,推杆飞机远离圆心,拉杆飞机靠近圆心,左右打杆飞机以当前半径做圆周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两种模式都是无头模式,也就是和飞机本身的头尾没有关系,可以把飞机看成一点。
简单模式下摇杆控制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就是dji的ioc 模式

网友:
这个问题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