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啊。。CC3D怎么供电的?

楼主(2016-01-25):
电调信号线没有正极的。有一块有5V接口的分电板。怎样给飞控供电呢?接哪里。。可以通过CC3D的GPS和罗盘接口吗?纯新人。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5v插在输出那排插针的+针脚就行

网友:
楼上正解。帮顶。

网友B:
要先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教程,不然问题很多!

网友C:
2楼正解。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插在输出那排插针的+针脚就行

只插正极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教程,不然问题很多!

看了。没有说供电的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帮顶。

只插正脚就可以了吗?地线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插正极就可以了吗?

地线通过电调信号线已经联通共地了,所以可以只插+5v,当然你把地线插上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插正脚就可以了吗?地线不用?

因为你已经插过了,插不插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通过电调信号线已经联通共地了,所以可以只插+5v,当然你把地线插上也没问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已经插过了,插不插无所谓

好的,谢谢

网友D:
楼主不是用电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用电调供电?

买的电调没有正极的。

网友:
楼主电调没有正极,需要买个MINI-UBEC(淘宝这样搜)到手先把UBEC调好4.8-5.1v之间,然后输出端焊好像电调信号线的黑线对负极红线对正极(红线一定是在3根线中间的,千万别搞错位置!!!!!)然后你插CC3D闲余的输出针脚上。说了这么多,我自己都有点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电调没有正极的。

那就用单独的BEC吧!一般插到多余的输出通道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