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炸鸡后重调出现机机一直打转

楼主(2016-01-26):
炸鸡后重调出现机机一直打转电机方向对的 桨也是对的 为什么会像陀螺一样打转的啊 被来使用3.2.1的现在刷成3.1.5的也不行啊

网友:
总有解决的办法的。

网友A:
不插GPS连接电脑,看仪表是否一直在打转。

网友:
你的GPS方向对不

网友:
慢慢研究 总有好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插GPS连接电脑,看仪表是否一直在打转。

谢谢老师 已经解决了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电机转个1分钟就停掉了 卡卡的那种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师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已经解决了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电机转个1分钟就停掉了 卡卡的那种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师知 ...

不知道,你应该用互换法去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好好研究吧,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