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刷机10通道

楼主(2016-01-26):
刷机10通道后PPM输出还是6个通道,固件没有修改吗?富斯IA6接收不支持IBUS输出,应该是接收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2017-02-03):
也准备刷个试试

网友:
我对I6装飞控就是有一个通道是反对,设置飞控超麻烦

网友(2016-12-13):
不管接收机刷了一百通道也没有意义

楼主(2016-09-05):
引用 网友A:
刷了后稳定吗?

稳定,用了很久没有任何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看明天能不能拍个照

刷了后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呀!求指教~~

我看看明天能不能拍个照

网友A:
怎么刷呀!求指教~~

网友(2016-07-28):
你怎么接的嘛,我直接焊在遥控器里面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个给我,我没有遥控这边的接头,怎么接遥控器这边

要在论坛找找

楼主(2016-01-26):
先自己顶下帖子,占楼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讨论

网友:
固件哪里搞的?

网友:
6666,团购i6

网友:
好牛逼的东西啊

网友:
关注一下,也想入手I6练手

网友C:
我也刷了这固件,控倒是变了,但PPM在IA6B接收上似乎输出的仍旧是6通道信号,在CF里用PPM方式只能看到6个通道工作。

网友D:
正在犹豫是否要刷
我计划买个10通接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犹豫是否要刷
我计划买个10通接收试试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刷了这固件,控倒是变了,但PPM在IA6B接收上似乎输出的仍旧是6通道信号,在CF里用PPM方式只能看到6个通 ...

你有没有IBUS接收机试试,或者10通道接收机试试

楼主(2016-07-26):
引用 网友E:
怎么刷。。。。。。。。

搜下论坛有教程

网友F:
我记得好像刷10ch后要换10ch的接收机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好像刷10ch后要换10ch的接收机才支持。

6通道接收机也可以用,只能用6个通道

网友B:
升级线怎么搞,买原装还是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线怎么搞,买原装还是自己做

是一个USB转串口线,飞控升级线,TTL线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一个USB转串口线,飞控升级线,TTL线都行

我买个2303的不行啊,接线按论坛里的,有没有接线图,详细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个2303的不行啊,接线按论坛里的,有没有接线图,详细点的

可以

网友B:
你发个给我,我没有遥控这边的接头,怎么接遥控器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