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后原地右转 如何调PID

楼主(2016-01-26):
起飞后原地右转    我用手试着顺着往右转   4个电机的输出基本平衡  否则23 电机始终高于14电机

我试着调Y值  可是不行 始终是往右偏    这个YAW是左右转  他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转还是会有一个类似中间值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调好PID的都是大神,不过你这个情况可以试试连上软件,飞机水平静止放好,看看界面磁罗盘转不转,转的话 ...

F3的6ODF的   感觉水平和角度根本标准    每次连电脑都变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现在只是找了个大概的适中的值  是慢慢的右转

网友:
还是用自动调参吧!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F3的6ODF的   感觉水平和角度根本标准    每次连电脑都变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现在只是找了个大概的适 ...

什么飞控,校准下水平和磁罗盘应该可以的

楼主:
F3 刷的CF   1.11

网友:
遥控微调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立值设在1500
  手动理论不会自旋!如果手动还转估计就是遥控电位器或是飞控问题了 ...

中立是1500 跟泡泡老师教程走的  那估计就是遥控和飞控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