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天七玩不了穿越机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查了下帖子,我发现好像论坛里不止是我有这样的问题,有些魔友连天九都不行,怀疑是买遥控器是送的加密狗有问题,因为我们加密狗旁边是没开关的,希望解决了问题的魔友告诉我哪种加密狗可以玩的了,谢谢

网友A:
遥控器要调成PPM模式!

网友B:
哈哈,我也是这个,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是这个,不能用的

是不是换一个有开关的加密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要调成PPM模式!

天七遥控器本来就是ppm模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换一个有开关的加密狗就行

支持g4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g4好像

你成功了吗

网友:
开关切对了没?

楼主:
我这款没开关

网友:
我的可以用

楼主:
没有开关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七遥控器本来就是ppm模式啊

我用天八,以前不行,现在调PPM就可以!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我的天7的可以用,也不带开关的,买遥控器带的模拟器8合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成功了吗

没买,飞真的算了

楼主:
你确定玩的是穿越机模拟器吗

网友:
可以的,无论8合1,还是带开关的22合1,都可以玩liftoff,设置到G4那一档就得

楼主:
问题是我的没有开关,如何设置到g4,求指教

网友:
电脑里面怎么显示的,如果显示没有连接,就安装模拟器控制台,然后打开控制台,选成凤凰模拟器,再打开凤凰模拟器软件,就可以链接上了,如果还有不理解的就加我QQ1064490442交流。

网友C:
这个加密狗要安装飞鹰控制台程序,运行模拟器之前先运行控制台,然后在右下角通知栏右击控制台,选择对应要运行的模拟器软件,这些都弄完了再打开模拟器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密狗要安装飞鹰控制台程序,运行模拟器之前先运行控制台,然后在右下角通知栏右击控制台,选择对应要 ...

原来是这样,问下这位魔友,有控制器的链接吗,求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问下这位魔友,有控制器的链接吗,求发

我是买模拟器的时候配套的,你先自己百度找找吧,没有的话明天我传到云盘再给链接

楼主:
还请大哥发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买模拟器的时候配套的,你先自己百度找找吧,没有的话明天我传到云盘再给链接

我也是这个模拟器,最近都切换轻不了模拟器怎么回事呢?点了也没反应,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蓝灯闪烁

网友:
调ppm输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