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四轴机架电池应该放在哪里好?

楼主(2016-01-26):
对于F450机架,真是服了,放上边,我飞空又不好放,放中间电池不好更换,放下边?那如果添加FPV材料呢?艾玛,要死了

网友A:
先放下面,等添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下面,等添了再说!

那航拍机呢?电池放哪里?

网友:
不管放上放下,电池应尽量在四轴的重心中间上,

网友:
最好保证飞控放在重心上,,然后重心低的比高的好

网友:
加个高脚脚架   放下面

网友:
多买一块中心板,加一层就好了

网友:
加一个小螺丝垫一下

网友:
飞控可以放在中心板上,,,,,,,,

网友:
放上面,你是什么飞控

网友:
飞控放上下板夹层里。电池放到现在的飞控位置,我瞎说的!艾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