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F450机架,我就是要航拍,就是要带云台,可以吗

楼主(2016-01-26):
如果可以,大神们有介绍吗?有些人说F450不适合航拍,太重,这个我接受,但我还是想看看有没有像我这样眼瞎的,就是想整一回

网友:
飞几分钟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A:
可以,F450航拍一点问题都没有,上2216+11寸桨,3S5000左右电池,加脚架,云台和狗随意,飞几分钟就下来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F450航拍一点问题都没有,上2216+11寸桨,3S5000左右电池,加脚架,云台和狗随意,飞几分钟就下来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F450航拍一点问题都没有,上2216+11寸桨,3S5000左右电池,加脚架,云台和狗随意,飞几分钟就下来换 ...

有推荐的云台看看吗

网友:
我也在买云台,咱俩可以商量一起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F450航拍一点问题都没有,上2216+11寸桨,3S5000左右电池,加脚架,云台和狗随意,飞几分钟就下来换 ...

最后一句是重点

网友:
谔谔,搞搞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云台看看吗

1.要便宜的,淘宝250左右轻量化两轴。

2.要好的贵的,智云tiny2,不二之选。

3.要便宜又要东西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是重点

网友:
当然可以了,我一哥们400照样航拍。。。。。。

网友:
续航太短,当时就是这么眼瞎。。。飞都飞不爽

网友:
f450加航拍 飞不了多久

网友:
我和你一样,也想这样搞。

网友C:
可以,F450航拍一点问题都没有,上2216+11寸桨,3S5000左右电池,加脚架,云台和狗随意,飞几分钟就下来换电池。
那为什么同样的配置,机架换猛禽400就能飞15分钟呢。F450机架282g,猛禽400带脚架也差不多这个重量。

网友:
先用F450练手,然后航拍就组个飞越650玩,F450用乐天40A电调,后面还能重新利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Q1064490442交流。

网友:
如果你用F450搞航拍到头来你会发现不实在,浪费钱。当然,如果你钱多,不阻止你试试

网友:
时间太短了

网友:
主要电机别用2212

网友:
实现没有问题,但综合起来效率不那么高就是了。一般玩也没问题的。

网友:
是可以挂的,就是效率低啊!多备几块电池可以的

网友:
时间不长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F450航拍一点问题都没有,上2216+11寸桨,3S5000左右电池,加脚架,云台和狗随意,飞几分钟就下来换 ...

我想把香蕉头拆下来,线剪短,机臂那个下凸起也搞掉,应该可以减少60克

网友:
能飞10分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