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 求教 四轴电机启动不统一

楼主(2016-01-26):
APM控 450   启动电机转速不一样 但是相差不是很大,怎么办 往一边偏

网友:
正常的,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个别电机滞后。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
另外把油门行程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校下电调的行程吧

楼主:
校准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飞机是不是没放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四个一起做下油门行程校准,再不行就可能是个体差异了吧。

网友A:
加速计水平没问题,重新校准电调,检查电机转向桨的安装,都没问题就大胆的飞起来看,悬停1-2米高看看自稳模式下无风环境下有没有明显向某个方向飘移(就是不动杆一直超某个方向四轴姿态倾斜飞去),正常情况下轻微偏移正常的,各项设置都没问题还是偏得厉害可以把桨去掉,连接地面站解锁看电机输出值是不是相差很大在水平地面,再就是单端做个电调并连线接到油门通道看电机转速是不是一致,排查出问题是出在电机还是飞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计水平没问题,重新校准电调,检查电机转向桨的安装,都没问题就大胆的飞起来看,悬停1-2米高看看自稳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