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hawk罗盘的疑问

楼主(2016-01-26):
pixhawk接上外罗盘,按照说明,选择compass1为主罗盘,校准完成后,为什么转动外罗盘地面站不显示转动,而转动飞控地面站显示转动呢?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求解

网友A:
主罗盘,不是pix上面的罗盘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罗盘,不是pix上面的罗盘吗
.

主罗盘是自己设置的

网友(2018-01-29):
我也这样,楼主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