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芋G4-3有刷云台对比测试

楼主(2016-01-26):
      正在为手头的华科尔G2D云台和飞跃T2D云台因扣具原因无法安装小蚁运动相机而发愁,看到论坛有海芋G4-3D云台的测试活动便毫不犹豫的报名参加。
将按照参数介绍、开箱、装机试飞、总结的顺序带各位观众了解这款云台
一.参数介绍
      海芋G4-3D云台是一款三轴有刷云台,虽然有刷但是无齿轮,采用的是与无刷云台相同的直驱方式
      云台支持3s-5s供电,重量176g,在三轴云台里算是轻量级选手,材质为与乾丰碳混桨类似的尼龙塑料,强度很高。云台具体参数如下
      参数上与飞宇MINI3D等无刷云台对比并无劣势,角度控制精度处于同一水平,只是此款云台不支持Z轴360度旋转有些遗憾。

二.开箱
      云台采用的是常见的硬纸盒包装,上面印着海芋的logo
      包装包含云台本体、配件包、以及调参线,其中云台是已经组装好的成品,无需拼装,通电即可使用。下图中的两个塑料螺丝推测是云台保护器,可以避免云台脱落的情况发生。

      下面将从外观结构、电机、扣具、材质依次进行解析。

2.1 外观结构
      海芋G4-3D的设计上非常用心,与大多数商业云台一样,云台的控制板是集成到外壳中的,几乎没有插头裸露,线路也属于暗线。相比同价位开源云台电路板裸露以及凌乱的线路这种封闭式的设计更让人安心。

2.2 电机
      海芋G4-3D的是一款有刷云台,在无刷普及的时代显得有些另类。在云台到手前也曾担心有刷云台的稳定性、发热和寿命。但是当云台倒手后这些担心都烟消云散。
      云台采用的是光驱伺服电机,所以寿命大可不必担心,云台的使用频率比CD音响电脑光驱要少的太多,手头用的最久的CD机接近15年的寿命了现在仍然可以读盘。
      再说云台的发热,手头的无刷云台华坑的G2D是电机是会有明显的发热的。而海芋G4-3D在启动3分钟后电机还是接近常温的温度,故发热问题也不必担心。

2.3 扣具
      海芋G4-3D最打动我的特点便是可动扣具,这样的设计是我见过的云台里设计最巧妙的。可以兼容大部分不同尺寸大小重量的运动相机,也是少数同时兼容狗和mobius808的云台之一。皮筋固定的方式也使用简便固定稳定。引用两张清晰的官图便可理解
      其中下面的相机固定板的高度也是可以调节的,可以实现完美的重心平衡,避免有些云台俯仰力量不足导致的颤抖。
      云台支持倒装和前装

2.4 材质
      海芋G4-3D云台采用了和飞跃T-2D云台以及乾丰混碳桨相似的高强度尼龙塑料材质,所以对于强度完全不必担心,强度上可能不及碳纤维,但是却换来了塑料的塑形能力,以至于能有更好的扣具,以及整体封闭式的结构,这点还是值得的。

三.装机
      云台安装到精灵1上高度合适,上盖板N多螺丝孔,可完美适配精灵1.

四.试飞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相信看到这里对于云台的设计和用料已经心里有数,对于向我这样没用过有刷云台的人来讲最担心的就剩使用效果和自稳性能了。那么后面的视频可以作为参考,这周末寒潮来临北京大风,等到晚上接近太阳落山风力才有所减小,但是仍有3-4级,为了评测冒着零下8度的严寒也要去试飞,一块电池的功夫手已冻僵太阳也落山了,故更多测试只能等下周末更新了。
      视频最后30秒为与飞宇mini2d对比

      大风之中精灵一起飞便被吹走。在风中不断的调整姿态,不过可以看到拍摄的画面还是比较稳定,画面稳定程度上认为超过了华科尔G2D与飞跃T-2D不相上下。但是飞行了2圈后云台有些歪脖这点不知何故,华科尔G2D也有这个问题,不知是否云台通病?此处也请魔友帮忙指点

五.总结:
      此款云台在采用有刷电机降低成本和售价的同时也具备了与无刷云台相似的使用感受,拉低了三轴云台的售价。对于要求不高囊肿羞涩的魔友可能要在买两轴无刷云台还是买三轴有刷云台间纠结了:)

优点:
1.   扣具设计新颖合理,可以兼容常见的不同尺寸重量的运动相机,并且可以调整重心。
2.   虽然采用有刷电机,但是性能和使用体验与无刷云台并无差异,且具有更低的维修成本
3.   相对良心的配件价格,5元一个电机,其他配件也不贵。相比起来飞跃我不想过多吐槽了,一个小蚁的扣具要80元,简直抢钱。
4.   价格,499应该算是最便宜的品牌三轴云台了

不足:
1.   云台的减震方式还有优化的余地,减震是传统方式,效果可能不及飞跃的下压式。
2.   Z轴无法做到360度旋转
3.   绕飞两圈后云台歪脖,不知何故
4.   调参界面比较简单

更新:
看到云台更新了调参软件和固件。说明如下
新版调参界面发布,只有一个中位点需要调,忘记调pid之类的事情吧。36.2版固件已经抛弃了传统pid算法,采用可以更加智能的现代控制算法。更易于使用而且稳定效果更好。
期待实际效果,周末再去试飞一次:)

网友:
视频在哪啊,没看到

网友A:
非常细致的测评。请到官网下载更新最新固件36.2版本,性能提升很多的。

网友:
这是采用最新固件飞的视频,风力五到六级,精灵三完全无法自动定点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1NTg4NjY2OA==.html?refer=eco-h5-zpd&tuid=UMjkzNTY1NjcwOA==&x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细致的测评。请到官网下载更新最新固件36.2版本,性能提升很多的。

皓空老板亲自回帖负责的态度狼点个赞给你

网友:
有刷电机换向产生电火花,对云台没有干扰吗?

网友:
这个是两级风测试,使用最新固件V36.2,是非常稳定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1NTg4NjY2OA==.html?refer=eco-h5-zpd&tuid=UMjkzNTY1NjcwOA==&x%20%E6%8B%8D%E6%91%84%E4%BA%91%E5%8F%B0%EF%BC%9A%E6%B5%B7%E8%8A%8BG4%203D%E7%9B%B8%E6%9C%BA%EF%BC%9A%E9%B9%B0%E7%9C%BC%E8%90%A4%E7%81%AB%E8%99%AB6S%E5%9C%B0%E7%82%B9%EF%BC%9A%E5%AE%81%E6%B3%A2%E9%99%A2%E5%A3%AB%E5%85%AC%E5%9B%AD%E5%A4%A9%E6%B0%94%EF%BC%9A%E9%9B%B6%E4%B8%8B5%E5%BA%A6%E9%A3%8E%E5%8A%9B5%EF%BD%9E6%E7%BA%A7%E8%BD%BD%E5%85%B7%EF%BC%9A%E7%B2%BE%E7%81%B53A&x

网友:
价格还是不错的,装在固定翼上不知道啥感觉

网友B:
有刷电机对图传 干扰 不知道 大不大  我的有刷大脚 跑出10多米600w的图传 就失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对图传 干扰 不知道 大不大  我的有刷大脚 跑出10多米600w的图传 就失联了 ...

这点我也有担心,那天没敢远飞,图传信号正常。但是起飞前担心有刷会干扰精灵的罗盘所以特地用金属测试了电机,发现此云台电机外面几乎没有磁力,精灵地面站里看磁罗盘的模和数据也都正常。结论是,不管此云台通电与否,均对精灵1的外置罗盘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对图传 干扰 不知道 大不大  我的有刷大脚 跑出10多米600w的图传 就失联了 ...

通过出口认证的,没什么电磁辐射。我用两百瓦图传飞过将近100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对图传 干扰 不知道 大不大  我的有刷大脚 跑出10多米600w的图传 就失联了 ...

电路很小,云台工作电流在0.1到0.3A。而且电机是金属外壳全封闭的。不想车模上百安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很小,云台工作电流在0.1到0.3A。而且电机是金属外壳全封闭的。不想车模上百安的电流 ...

官网上的调参软件V2下载下来只有128KB解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很小,云台工作电流在0.1到0.3A。而且电机是金属外壳全封闭的。不想车模上百安的电流 ...

嗯,这款云台虽然采用有刷云台,但设计很用心,使用效果也和无刷没什么区别,性价比算是很高了。但是目前不少魔友还是对有刷电机有顾虑,多些介绍和对比无刷的测试打消掉对有刷电机的担心很有必要

网友:
智能电池板

网友:
我用的没有歪头也

楼主:
今天更新到了最新的固件,周末再去试试

网友:
这个视频不咋地,等楼主更新固件后的下一波视频

网友:
看做工确实不错,老板亲自发贴,精神可嘉!

网友:
别说我黑你,先不说性能如何,这是我见过最丑的狗台

网友:
价格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