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7):
我用的MC6A(左手油门)上模拟器在模拟器上就变为了右手油门,请问这个怎么整?

网友:
用模拟器就可以设置,就是把通道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模拟器是AeroFlyPrefssionalDluxe

网友:
重新设置,,,,,

网友:
电脑里面重新分配一下通道就行了

网友:
模拟器可以设定的。。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通道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