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多轴把固定翼吊上天,上去后怎么把固定翼放开呢?

楼主(2016-01-27):
纯属好玩。今天群里瞎聊天,突然想到这样玩好有意思,但就这个问题,吊上去容易啊,怎么让他下来呢,最好还是固定翼这边的松开,就不用拖根绳子了,正在想办法用舵机,大家也这么玩过的么?

网友:
路过看看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坐等看帖

网友:
固定翼上装舵机拉插销。

网友:
4个好点的舵机可以搞定~

网友:
用延长杆试试,搞4个舵机配合

网友:
这个可以搞

网友:
用火箭推出去。N年前的火箭发射了。

网友:
弹射吧,一个步进马达+弹簧

网友:
多轴用一个通道控制一个舵机,舵机机臂延长一根铁丝弯个钩子,在空中舵机释放钩子就行

网友:
不是有那个用舵机控制的工具吗

网友:
做个电磁脱钩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