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问题越来越多

楼主(2016-01-27):
精灵2  刷了NAZA模式    姿态飞行自动降落  油门拉不起来  就像非常低电量自己就近降落一样(但是电池电量没有问题)     还有姿态模式也会自己进入失控返航(距离不到十米,环境也很空旷)  有木有大神指点指点           IMU那些的校准都没有问题

网友:
刷回原来的

楼主:
刷回精灵一样。第一个是刷了NAZA    后面刷回来试也一样   第二个的就是没刷过NAZA的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A:
你这些表现可能是一个问题,不是那个固件的问题,刷完要重新设置一遍,你这个可能是电压保护设置的问题:连接调参软件,高级-----电压选项,首先校准电压,电池的实际电压要和调参上显示的一致,再设置一级和二级的报警电压,可能电压设置不对,或是电池压降太大触发了二级保护,因为二级保护出发后会是返航降落,你先看下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表现可能是一个问题,不是那个固件的问题,刷完要重新设置一遍,你这个可能是电压保护设置的问题:连 ...

不是这个问题      两台精灵2   一台刷了NAZA的  飞了有半年了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最近才出现这样的  另外一台没刷过NAZA模式的  飞了半年多   也是最近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个环境以前有飞过几次没问题  零度的探索者去那边也没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      两台精灵2   一台刷了NAZA的  飞了有半年了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最近才出现这样 ...

而且这个刷了NAZA的所有失控保护设置的都是返航 但是表现的情况是原地降落

网友B:
感觉是你电池出了问题或者对电池的检测出了问题,机器认为你的电池低压了,于是触发低压保护,满油门也只能慢慢上升,二级低压保护飞机会选择原地下降而不是返航,建议把所有设备重新刷一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你电池出了问题或者对电池的检测出了问题,机器认为你的电池低压了,于是触发低压保护,满油门也只能 ...

刷了   但是没用   校准 刷固件什么的  都干了    还是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