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个接收机天线修复经验

楼主(2016-01-27):
接收机天线摆动和炸机多了很容易损坏,如果剩下的线够长的话可以按以下方法修复,套筒用它原来的,如果有小铜管就更好,约25mm,屏蔽线剪成下面这个样子,把屏蔽端露出一点点,约1mm,用来焊接套筒,芯线长28.5mm,28.5mm是套上热缩管的长度,因为热缩管对天线有影响,长度就是这个啦,我调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呢

更新了,能看到不?

楼主:
套筒是这样的,铜的最好,粗点的更好,套上热缩管后芯线长度要调整,我给出来的是调整过的

楼主:
忘记说了,是2.4G的接收机,仅适用于套上热缩管的套筒天线

网友:
嗯学习了我也这个做过

网友:
又学到了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了,能看到不?

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了,能看到不?

先收藏

网友B:
和成品天线相比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成品天线相比效果如何?

差不多吧

网友:
哈哈 正需要~       学习了~

网友C:
请教433天线怎么做

网友:
学习了,我之前断了直接买了天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433天线怎么做

433自己做的话太长了,买现成的螺旋天线,自己不好绕

网友:
嗯好的我看看怎么弄

网友:
学习了我也这个做过

网友:
我一般都不套那个管……听说谐振用的……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学习了 贴地飞的9通接收机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