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流计电压测量不准

楼主(2016-01-27):
前几天在某宝买了一个电流计,今天试了一下,我BB响测出的电压是11.1V,mission planner上面显示为12.31V,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为啥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是我的电流计有问题还是我的apm有问题呢?
附上我的电流计设置

网友A:
电压需要校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值填到红框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需要校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值填到红框内

按照你说的我填了BB响的值,但是换了一块电池之后电压并没有变,难道每次起飞前都要用电表量一下么?

网友:
我的也是天在这就是不行

网友:
这个设置是不是与地面站版本有关系

网友:
我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我填了BB响的值,但是换了一块电池之后电压并没有变,难道每次起飞前都要用电表量一下么? ...

应该是没保存上,或者地面站版本不兼容,换成英文原版看看

网友B:
我的还是搞不懂没弄好

网友:
我的也这样,还会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是搞不懂没弄好

我放弃了,当个ubec用了

网友:
折磨简单东西,你测电池多少伏,你直接输入电压,然后点空格处就自动保存,校准的电压会慢慢回复,如若不行关掉地面站,拔掉飞控USB和电源重新来过.

网友:
哎今天又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

网友:
填完数字点空格没有反应那个

网友:
关键是现在低压报警关不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就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2017-12-16):
我擦,我的也是推油电压我无变化

网友:
电流本来就不是很准!只是做个参考而已……
看电压就好了

网友:
也想知道怎么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