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穿越练习什么啊,飞控(cc3d)参数如何呢,

楼主(2016-01-27):
此贴一是为了帮自己,二是为了帮新手,怕走歪了谢谢了

网友:
看啊看着呢没你能给的

网友:
没感觉,慢慢玩

网友:
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我记得有几个是参数帖

网友:
看视频教程,不难细心就可以

网友:
本人新手,刚刚组了280 CC3D的飞控。。视频教程是选第二个参数。试飞几次还是蛮稳定。。老实说这飞控便宜简单。挺适合新手的。我是没有玩模拟直接上真机一开始真的很难炸了N次,机架都断过,我觉得新手第一别太高第二千万别转方向不然稍微远点方向就晕了,一开始还是先起来往前飞后退,机架下面的脚建议不要装机架4个轴下面垫海绵。不然没几下腿全歪了掉了。还容易机机降落时翻身。

网友:
大部分人玩穿越都是瞎飞,就是为了感受fpv的快感。搞个主流的210、250就可以了,话说现在飞控不是流行f3吗?

网友:
直接3 不废话

网友A:
默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就好了

好的,谢谢

网友:
不客气,但是向导的时候要选好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就好了

之前炸鸡,是因为我的桨空中飞掉了,没有上自锁螺母,小炸后没有检查就起飞了,导致我的飞机惨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