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自动调参后,无法锁定锁定PITCH和ROLL值

楼主(2016-01-27):
求助,APM自动调参后,无法锁定锁定PITCH和ROLL值

打勾以后,写入参数,刷新一下,勾还是没有!

求解!

网友:
我也来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是什么情况吗?我看很多人,自动调参后,都是勾上的啊!

网友:
这个锁定是让下面的roll速率和pitch速率保持一样,改变一个另一个跟着变,你调出来的两个值已经不一样了当然没法锁定了。你改成一样的才能勾上那个勾

网友:
楼上回复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