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T+5.8G转5.8G

楼主(2016-01-28):
大家好一齐唸下~~~
AAT+5.8G 接收用视频接5.8G发射线转发------再转5.8G接收...全无线!!!!车里爽飞~~~ 有人试验成功吗>??我已经买了但未有时去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接收机接收到的视频信号,可以通过av输出插头连接显示器,这样就要带着一根线,如果将接收机接收到的视频信号再用一个小功率的5.8图传转发出来,这样就可以无线接收了,别的模友也可以接收,更适合使用视频眼镜

网友A:
我就是这样搞的,用一个200mw再转发,用鹰眼接收,全无线

网友C:
好办法,但是遥控不改下,还是有影响

网友:
不错我用1。2g的可行吗

网友D:
5.8转5.8有点危险吧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5.8转5.8有点危险吧

两个图传要调整好通道,频率太接近容易相互干扰,1.2接收后再用5.8转发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但是遥控不改下,还是有影响

遥控是433mhz的频率,没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接收到的视频信号,可以通过av输出插头连接显示器,这样就要带着一根线,如果将接收机接收到的视频 ...

那不就是一体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样搞的,用一个200mw再转发,用鹰眼接收,全无线

大哥你的AAT是切糕AAT DIY??我也买了效果如何...到时有效准问题可吾请教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但是遥控不改下,还是有影响

遥控433 RLINK

网友:
可以 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的AAT是切糕AAT DIY??我也买了效果如何...到时有效准问题可吾请教你一下 ...

是切糕的,可以搜我以前的制作帖看看,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是一体屏幕吗?

说的是图上的AAT转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图上的AAT转发

看到了,这个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这个多少钱?

600多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多好像

算了,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