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连cc3d后疑惑????

楼主(2016-01-28):
mini osd连cc3d后,屏幕显示的电压一直为17V左右,检查所有的线都正常啊!什么原因啊?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加入了群,你没通过啊?

楼主:
有哪位高人帮忙解答啊

网友:
路过拿币,帮忙顶贴

网友B:
应该是OSD电压  没设定对

网友:
OSD有个独立的引脚连电池测电压用的……

网友(2016-03-16):
我也是,其他都可以,谁知道怎解决?

网友:
不懂,我的CC3D没用

网友(2017-09-25):
我用的是mirco OSD也是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到现在都还没解决。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8-01-09):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OSD电压  没设定对

CC3D飞控OP的环境怎么设置OS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