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一体屏

楼主(2016-01-28):
网上收来这套果断开工改,rc832接受,不知道啥牌子的屏幕,哈哈给着玩吧,锻炼动手能力

网友:
不难,弄一下不难

网友:
哇哦,这个我肯定会用到

网友:
帮顶看你的用涂了,要是穿越,我觉得还是上头戴式的吧,这样的意义不大

网友:
我还加了风扇和开关

网友:
我也这样弄的  哈哈

网友:
我能说我是来拿分的么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A:
楼主这屏排线是50PIN的吗?我有两块这屏,其中一只驱动板莫名坏掉了,查出按键引脚击穿,导致开关键一直处于按下状态,尝试换芯片,失败,排查供电部分不小心烧了个3.3v LDO,彻底放弃。
这屏亮度不咋滴,换新驱动要50¥,直接丢一边去了。

网友B:
屏幕多少钱买的?我的接收不舍得这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多少钱买的?我的接收不舍得这样改

屏幕和接受还有电池一共250    有啥舍不得的 大不了坏了买新的 不坏你就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和接受还有电池一共250有啥舍不得的 大不了坏了买新的 不坏你就赚了

好好好,你土豪  主要就是我显示器是3.7的……以后肯定要换的………

网友C(2016-03-11):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屏排线是50PIN的吗?我有两块这屏,其中一只驱动板莫名坏掉了,查出按键引脚击穿,导致开关键一直处 ...

你好,右上角的这个是图传接收吗?什么型号的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右上角的这个是图传接收吗?什么型号的这么小?

RX5800 因为只是接收模块,不是成品当然小,还要自己搭建稳压供电、频率选择等电路。只有八个频道,很容易和模友撞频,都想换32频以上的了。

网友D:
朋友留个qq好不   我也是rc832想改一体的   不会接线  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留个qq好不   我也是rc832想改一体的   不会接线  请教一下

340385454

楼主(2016-05-28):
引用 网友D:
朋友留个qq好不   我也是rc832想改一体的   不会接线  请教一下

340385464

网友E:
发热量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量怎样?

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问题

我的这里非常热,你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这里非常热,你的是吗?

我的没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事啊

网友(2017-05-24):
我的本来有用的,现在显示没信号,不懂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