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求助

楼主(2016-01-28):
mini osd连cc3d后,屏幕显示的电压一直为17V左右,检查所有的线都正常啊!水平仪也正常,什么原因啊?求助!!

网友A:
这个osd用在cc3d上是不能测电压的,只有用大的那种osd改造加一个电容才能测,具体的要搜索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sd用在cc3d上是不能测电压的,只有用大的那种osd改造加一个电容才能测,具体的要搜索下教程

不是吧,那怎么泡泡的教程视屏也是用这种啊???

网友:
你没仔细看帖子,他里面有详细讨论的,我也有这个,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你有病吗?要怎么提问才合你要求啊?我懂的还问来干嘛?

网友:
那是论坛小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