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机,感觉里面有沙子卡在转轴里面怎么办

楼主(2016-01-28):
新买的电机打算diy个云台的,一直放在车间之前还好好的,没过几天感觉有点沙子进去了,不知道是生锈了还是进沙子了

网友:
用高压气冲

网友A:
我的3510电机也感觉有沙子,手转时咋咋响,不过通电让他转一会就没有了,时不时会有

网友:
拆开清理一下比较好!

网友:
吹一吹比较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3510电机也感觉有沙子,手转时咋咋响,不过通电让他转一会就没有了,时不时会有

可能是轴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轴承问题吧

也有可能是里面的碎磁

网友:
返厂或者拆了看下是不是轴承问题咯……

楼主:
里面进了铁屑。

网友(2016-02-27):
还是拆开看看

楼主:
恩,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