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是选择乐迪OSD还是WIFI数传或433数传

楼主(2016-01-28):
如果使用乐迪的AT9遥控器,APM飞控,请问数传应该怎么选择,是选择乐迪OSD还是WIFI数传或433数传。这3种数传有什么区别?如果使用了乐迪OSD,还可以同时使用WIFI数传吗?

网友:
443或乐迪

网友A:
数传要配地面站,osd不要,简单一点,wifi感觉距离没有433好,就是用起来方便点,乐迪osd显示的不是很直观!怎么选择,楼主自己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要配地面站,osd不要,简单一点,wifi感觉距离没有433好,就是用起来方便点,乐迪osd显示的不是很直观 ...

那可以乐迪osd和433同时安装吗?会不会没有地方同时接2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以乐迪osd和433同时安装吗?会不会没有地方同时接2个

pix可以同时安装两个,乐迪的OSD数据在遥控器显示,433的数传数据在显示器显示,都是接I2C扩展板。

APM要个I2C的Y线,也可以安装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可以同时安装两个,乐迪的OSD数据在遥控器显示,433的数传数据在显示器显示,都是接I2C扩展板。

APM ...

谢谢你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x可以同时安装两个,乐迪的OSD数据在遥控器显示,433的数传数据在显示器显示,都是接I2C扩展板。

APM ...

还是老晋厉害,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