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接收之mini osd单接收移植版 更新固件字库写入方法

楼主(2016-01-28):
国外开源论坛真是好东西不少,今天逛游有发现了双接收的mini osd移植版本,不敢独享发到论坛,先放上文件和老外的图片,等下班回家研究一下亲自测试下,到时候抽空放出结果和详细过程

https://github.com/markohoepken/rx5808_pro_osd

接线图

折腾到半晚上终于把软件都搞定了,现在说一下方法,首先给miniosd写入wm1.3固件,在软件里把作者的字库导入到osd里边
干完这一步就简单了用usbasp直接把附件里的程序写入单片机就ok了

用usbasp写入固件

用usbasp写入固件

写入之后上电看看出来了
好了如果出现下边的乱码,就说明没有写入相应的字库,只需要刷回原始固件导入作者字库在再刷回来就行了

写入固件后,未更新字库

到此,软件就算搞定了,空闲了我在更新下焊接过程

编译好的程序和字库

网友A:
sod什么意思??这个跟以前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哈哈,打错了,盖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d什么意思??这个跟以前的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作者把开源接受移植到miniosd的硬件上,并且不再像原作tvout功能只能用开关切换独立显示,更方便还有就是改成一个模块了取消了双接受功能

网友:
赞,搞一个试试

网友:
不错的东西 不过老外好像没放出详细接线图 图片上看不清楚啊

网友:
没有接线图有点蛋疼

网友:
搞不懂  帮顶一下

网友:
好东东啊楼主万岁

网友B:
做好了..感觉挺不错的...

接线开发程式里面有写..

// switches
#define KEY_A 0 // RX
#define KEY_B 1 // TX
#define KEY_UP 2
#define KEY_DOWN 1
#define KEY_MID 3
#define KEY_NONE 0

#define rssiPin A1   // Depands on patch of minimOSD
#define rx5808_SEL 5 // Depands on patch of minimOSD

//#define POWER_SENSE A0 // difficult to solder
#define POWER_SENSE A2 // easier to solder
#define spiDataPin 11
#define slaveSelectPin 5
#define spiClockPin 13

网友:
看了下资料 好像那个RX5808要改动下 SPI  还有 楼主 这个图传 用的 时候 可以叠加RSSI 信号不?还有你给MAX7456上那么大的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好了..感觉挺不错的...

接线开发程式里面有写..

楼主能否展示下 这个图传 平时使用的时候 能显示图传的RSSI 和电压之类的吗? 是32频点吧?还有国内的RX5808 需要改SPI不?

网友B:
哈~散热片我是临时找一片放上去的..到时候会改掉..
RX5808 要使用SPI的话,需要把电阻去掉..(我的是拆双接收下来的,所以已经去掉了).
基本测试了一下,他可以叠加RSSI画面(与接收画面),也可以 scan 现在有使用的频点..
我正在研究怎么整合回坏掉的那个DVR里面去...

网友:
开源大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散热片我是临时找一片放上去的..到时候会改掉..
RX5808 要使用SPI的话,需要把电阻去掉..(我的是拆双接 ...

我看你电压检测那根线和作者接的地方不太一样 加了原来那2个电阻了没?

网友:
电压的部分我先不管他..所以先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好了..感觉挺不错的...

接线开发程式里面有写..

怎么接的线啊,arduion板子是哪个的,你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了..感觉挺不错的...

接线开发程式里面有写..

不错不错,手挺快哈哈,今天才回来正准被试一下你到能出来了,最好能多拍点照片满足一下大家

网友C:
没看明白要实现啥功能

网友:
没有用OSD先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要实现啥功能

就是实现,接收机的各种信息通过miniosd叠加上去,方便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实现,接收机的各种信息通过miniosd叠加上去,方便使用

能否放个叠加画面的图片看看 就是叠加RSSI之类信息的画面 还有位置可以调吗?

网友E:
楼主,你是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实现,接收机的各种信息通过miniosd叠加上去,方便使用

哦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谢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放个叠加画面的图片看看 就是叠加RSSI之类信息的画面 还有位置可以调吗? ...

这个只显示几秒,然后就消失,界面都是事先程序写好的,要想实现别的功能的改代码,这个的软件高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大神

差远了

网友:
终于有了接线图了,感谢

网友: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网友:
    这个 下载  备用

网友:
这样的叠加很不错啊

网友:
不要这么客气嘛,交个朋友吧微信hai7114

网友:
楼主现在进展如何,确定下来就是这么接吗,看到回复说还需要去掉什么的,,,谢谢

网友(2016-07-05):
没有操作流程表示做起来很难,附件自带的两个文件表示并无多大用处,写字库的软件表示也没有添加,整个操作起来表示很困难

网友(2017-04-28):
请教字库文件无法更新,如果解决。

网友:
固件加载了,新字库无法加载,看显示应该使用的是原来的OSD自带的字库,使用ARDUCAM OSD 配置程序 下载的固件,与字库,与软件有关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2017-07-02):
等我来画PCB,集成OSD显示 单接收,第一版没赶上!第二版整改OSD TO RX5808

网友(2017-09-07):
有空来学学,谢谢了

网友(2017-11-30):
好东西,那个是什么板子

网友:
好贴,不知能否写个详细点的教程

网友:
看不是太明白,和其它有什么具体区别

网友(2018-01-04):
整合开源,专门画了块5808+OSD单接收板

网友:
再上个带OLED的单接收板,兼容双接收程序

网友:
字库那个压缩包有问题,下载了解压错误

网友:
第二个文件,编译好的程序和字库 ,解压有问题,能否发我一下 9664122@qq.com,谢谢大神

网友(2019-05-16):
来学习学习,18字18字18字18字18字18字18字18字18字18字

网友(2020-02-21):
能在双接收上使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