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PRO

楼主(2016-01-29):
这怎么回事?????????????、file:///C:\Users\PIXopp\Documents\Tencent Files\1144289139\Image\Group\I8(~TM9MWR}8QHY0[K]7W07.jpgfile:///C:\Users\PIXopp\Documents\Tencent Files\1144289139\Image\Group\I8(~TM9MWR}8QHY0[K]7W07.jpg没遇到过????????

网友A:
只看到一张图片

如果是如图描述:
1.室内无GPS信号,所以HDOP值非常高,一般认为HDOP在2.1以下是优良。

2.你遥控器的飞行模式在RTL,或者是遥控器关闭,默认触发失控返航。

网友:
沙发帮顶,没遇到过!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一张图片

如果是如图描述:

正解

网友:
不懂不懂帮顶

网友:
这个值高了不好。说明卫星信号不稳,飞起来容易掉星

网友:
看看地理围栏是否打开  打开的话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