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模油天行者x8和大胖子选哪个呢?

楼主(2016-01-29):
冲浪者玩过了,想买个新模型玩玩。
不知道大胖子和天行者x5和天行者x8,不知道选哪个适合些。
1计划航拍,但不装云台
2一定是要装飞控玩
3续航能力在30分钟以上
4不需要特级飞行
5计划对机器作玻璃纤维蒙皮

希望各位机友推荐一下,也不知道x5和x8单手跑飞可行否……

网友A:
胖子,但是场地要求高。x5单手抛飞可以x8估计困难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x8也可以手抛,但是个人觉得,对抛的技巧要求稍微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胖子,但是场地要求高。x5单手抛飞可以x8估计困难

x5的机翼面积和大胖子差不多

网友:
X5是款不错的载机,手抛很轻松,胖子起降要有合适的跑道,因为速度快降落距离略长,但是飞行/载重/续航能力都很不错,值得一提的是X8,也是我一直想要的载机,但是起飞手抛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也不是不行,抛几次机没力气拿控了,所以最好用的方式还是用实心的皮筋弹射,X8的滑翔性能还是不错的,所以降落的时候也很慢很飘,之所以没有入手是因为他太大太不好携带了,虽然机翼和机身为可拆卸式,我还是觉得有点大。所以我在小胖和X6上选择了和X8较相似的X6

楼主:
看x6翼展1.5,机舱形状比较适宜手抛,快拆而且加了对拆插座,这一点比x8好。这个形状比x8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进来看看

提提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提建议

都没有玩过
只玩过多轴

网友:
我觉得X8好一些,

网友C:
就x8吧就像天8比天6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x8吧就像天8比天6好

你说的x8是什么机型

网友D:
冲浪者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浪者感觉怎么样?

好飞,推力要足。电池压头上

网友:
现在有很多款双桨的FPV载机很不错,不仿试试!!比如双子星!

网友(2016-03-21):
大胖子啊,可以上大电池,装个apm可以飞50+

网友(2016-11-13):
x8我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