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我的MINIAPM和MINIGPS连接无法收到卫星问题

楼主(2016-01-29):
我有两块MINIAPM(一个紫色一个绿色)和一个MINIGPS,刷了四轴固件自己组个山寨精灵2,用的PLAYUAV社区版1.3.32版本,两块MINIAPM的JP1和JP2都割断了(用万用表测试两个点是断开的)可是两块MINIAPM我连接MINIGPS在空旷地带一直都无法搜到卫星,而且罗盘也无效(通过OSD看到卫星一直是0,罗盘也一直是0度正北),但是我用USB或者数传连接MP,罗盘又是正常,并且通过数传能够校准罗盘?我的MINIAPM供电是通过一个5V3A的UBEC连接接收机,然后通过MINIAPM的输入端供电。通电后MINIGPS绿灯常亮,MINIAPM的绿灯常亮、红灯慢闪,蓝慢闪,放置一段时间蓝灯能够常亮,解锁飞控红灯能够常亮,推油门电机能转。查看GPS和飞控的线序貌似没接错。

网友(2016-04-06):
期待解决方案,学习备用。

网友(2016-01-30):
我来看看怎么弄学习一下

网友:
不会,只能帮你订一下了

网友A:
检查GPS的RX TX是否接错,检查GPS的波特率和速率分别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因就是osd不显示 gps 数据或不更新数据 有你忙了

问题是同样的OSD用在别的APM标准版飞控和标准版GPS上没问题啊,怎么测试是否是OSD还是GPS问题呢

楼主:
请教泡泡老师,我的MINIAPM和MINIGPS连接无法收到卫星问题 万用表,接收机,电机,而且,精灵 作者:gestapo 4646 卡机搞得点了N次回复了N次,麻烦管理员删除多余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GPS的RX TX是否接错,检查GPS的波特率和速率分别是多少的?

谢谢老师回复,一直在忙,现在才有时间看帖子,如果按miniGPS说明图片上的线序颜色和MINIAPM相对应的话应该没接错RX和TX,另外如何检查GPS的波特率和速率呢?

楼主:
刚又做了测试,把精灵的miniAPM的数传输出端接在另一套雷家的APM2.6四轴的OSD上,用2.6的OSD和图传等设备(OSD用了数传5V供电和AVOUT图传12V供电)还是不可用,罗盘一直正北度数0度,转动机身无反应,而精灵的OSD换掉2.6的OSD,使用2.6却能正常使用,说明应该OSD是好的,另外切换OSD上的RXTX连接线,貌似接线应该没错,切换了接线OSD连显示都无法显示卡在OSD的版本画面,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MINIAPM有问题还是MINIGPS有问题,我用数传连接MP显示如下图,高精度GPS是我开了电子围栏后打杆解锁时出现并且无法解锁,但是罗盘转动有反应且方向应该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