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B6刷固件找不到插口

楼主(2016-01-30):
  请各位大神教教我,我的B6好像跟泡泡老师的不一样啊!因为我的B6在充电的时候老是充不满,停充了量电池才4.16  4.15 4.16  4.14。基本上都是这样,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我就下了固件,可是拆了B6一看!傻眼了。主板跟泡泡老师标的两块都不一样,我的是第三种,有没有谁知道这个B6的主板的刷机插口,是不是左边的六个插针,那哪个是什么能不能帮我标出来一下?还有我的刷机线是usbasp2.0的,接线是不是和泡泡老师的教程一样的接。看照片吧!

网友(2019-01-14):
刷好了吗楼主,我一个同款山寨b6,还有两个stm32主控的b6,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2016-06-18):
随便问问,有谁知首三个红色圈圈住的是什么元件,我的B6烧了这三个元件,一个是电阻,一个应该是三极管,另外一个场效应管。谢谢!

网友(2016-04-14):
跟我一样的   国产山寨 芯片被磨号    不敢刷

网友:
总共就两种芯片~12M的晶振不像~~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如果是按照芯片spi引脚焊接线确认,有可能是屏幕左边的6P~焊接高手可以直接焊上去

网友(2016-02-28):
引用 网友A:
我的平衡充!

和我的一样

网友A:
我的平衡充!

网友:
我的平衡充跟您的一样我拆开了看芯片上没有型号,不知刷机端接口定义,不知能不能刷!

网友:
你这个版本是80W版本的吧……恭喜你,没法刷………

网友:
看看左边电源接口那的6针是不是

网友:
看看pcb板上有没有标出针脚定义

网友:
恩在主控板上有6个孔焊上插针就可以了 这个有教程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B:
端口找到没没有

网友C:
看芯片是否和帖子里的一样型号,
看帖子里下面的芯片图。找出6只脚,
要用USB-ISP线刷,
刷成砖不关我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找到没没有

没有找到,应该是电源旁边的六个针,但是针脚定义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芯片是否和帖子里的一样型号,
看帖子里下面的芯片图。找出6只脚,
要用USB-ISP线刷,

用usb Asb刷机线可以吗

网友:
那就再问问泡泡老师好了

网友:
路过帮忙顶贴拿币

网友:
把显示屏拆下,好像在显示屏下面电路板上

网友:
是正版的么,正版的安教程来,盗版的不要刷,没必要

网友:
看看是mega主控不